[求助] SANSEN 154页0732咨询

楼主(2015-04-16):
由于存在反馈,使得从节点1看进去的电阻减小,我算了一下环路增益,为gm10*gm3*ro3*ro10, 那从节点1看进去的电阻应该为1/gm3/(gm10*gm3*ro3*ro10)。而课本上是1/gm3/(gm3*ro3)。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大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oop gain 應該大約是gm3*ro3
gm10那邊應該是要*1/gm3~~
您在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是这样算环路增益的,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指导

网友:
sansen书上79页有单端输出的差分放大器的电路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但是,我看了一下,两处的说法不一致,你看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有大神具体解释一下啊?
          多谢多谢!

网友:
算loop gain 時請考慮load resistor~~
請參考看看~~

楼主:
sansen书上79页0348和这里真的不一样啊,还是请大神给出一下详细推到过程吧,谢谢了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sansen书上79页0348和这里真的不一样啊,还是请大神给出一下详细推到过程吧,谢谢了 ...

楼主看书看的还是很仔细的,这个细节真的提及的教材很少。Sansen的0348/0349是对的,0732笔误写错了。
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可以去看Phillip Allen的模电第三版图6.5-10式6.5-25,注意是第三版,第二版没这个细节。

Phillip Allen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3rd Edition
http://libgen.li/edition.php?id=137282196

如果要直观理解的话,参见下图:
一个MOSFET M1,从漏端Drain看进去的阻抗是Ro1。
如果连接其栅极Gate和漏极形成环路,则从M1漏端Drain看进去的阻抗是Rin≈Ro1/(Gm1Ro1)=1/Gm1。
如果添加共栅管M2并连接M1的栅极Gate和M2的漏极构成环路,则从M1漏端Drain看进去的阻抗是Rin≈Ro1/(Gm1Ro1Gm2Ro2)=1/(Gm1Gm2Ro2)。

也就是说,理解的关键在于知道本来简单的电流镜的阻抗1/gm是怎么来的,他是Ro/(GmRo)算出来的,本来开环的阻抗是Ro,不是1/gm。
你的式子中,把1/gm3换成Ro10即可得到Rin=1/(Gm10Gm3R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