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用skill语言产生版图上的pin name?

楼主(2015-04-16):
原来都是手工用label按照电路上的名字写上,然后改变property,现在想通过skill命令批量添加pin的名字,查到有一条命令是dbCreateLabel,但是网上没有说明这条命令后面的参数具体都是什么?
有人知道这条命令的具体参数格式吗?或者说去哪里找也可以~~~

网友:
不看文档de ?

网友A:
用XL,一步搞定。根本不需要什么其他的skill

网友:
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如果你要学习skill,可以直接用cadence下面的帮助文档,所有的函数都有详细说明以及举例的

网友B(2021-08-19):
引用 网友A:
用XL,一步搞定。根本不需要什么其他的skill

大佬,请问这个XL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这个XL指的是什么呀

layout XL,现在不是都要求XL吗,直接从Schematic 里调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ayout XL,现在不是都要求XL吗,直接从Schematic 里调用就好了

想请问大佬您一个问题
假设有两种反相器,想要用skill脚本实现自动将其放置成一个阵列(例如8*8的阵列,1357列是INV,2468是INV1),然后将其用SKILL脚本达到自动连接起来的效果(INV输出只连接INV1的输入,INV1的输出只连接INV的输入,假设现在只向右连接),这个用skill要怎么实现呀。
困扰已久,求教,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大佬您一个问题
假设有两种反相器,想要用skill脚本实现自动将其放置成一个阵列(例如8*8的阵列,1 ...

用SKILL不知道如何操作,但是你可以调出INV1然后convert to mosaic 自己设置row跟columns,距离调好,INV2同上,直接插入进去,也用不了多久,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KILL不知道如何操作,但是你可以调出INV1然后convert to mosaic 自己设置row跟columns,距离调好,INV ...

就是要求是只能使用脚本实现,,,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2-09-22):
搞定了么,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