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阶段的hold和DRC的疑问?

楼主(2015-04-16):
做了两步的clock_opt,即: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set_fix_hold [all_clocks]
extract_rc
clock_opt -only_psyn  -area_recovery  -no_clock_route

1.ICC报出有hold违例,report出详细路径如下,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在这个阶段是需要用手动去修改吗还是自动就可以修复了?有什么修改的方法可供选择?

2.max_transition和fanou都增加了新的violation,提示为dont_touch,应该是clock synthsize造成的,这样种情况该怎样处理或考虑呢?在这个阶段,是对它set_clock_tree_options加紧约束,让clock_opt自动去多修复几次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有别的处理方法 ?

3.clock_opt的时候operating_condition需要设置为min或者min_max吗?感觉默认好像是max的。

由于初学,所以希望大侠能给于一个思路上的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
1 hold violation:
第一条path: insert buffer就修掉了,0.03ns很少slack,
第2条path:不同clock之间,需要修么?找前端确认,
第3条:insert buffer可以修掉,

2.在set_clock_tree_options -max_transition 设了0.5么, 1ns有点大,不过也不是太过分,
时钟是多少频率的? 这个需要在cts之前设,做完了设肯定没用了,
fanout没关系,

3.用max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看看你的capture clock latency为什么那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该如何看呢?用什么指令?看了之后又如何处理?因为初学,不是很懂?请不吝赐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ort_timing 到你需要报的CK端就好了。怎么去fix,首先你要分析你的path,看看是什么情况导致latency很大,然后再采用相应的办法。如果是由于placement不好,那当然就要往这方面考虑,如果多插了buffer,就remove掉,还有size cell,insert buffer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你的帮助,我report分析一下看看先

网友(2015-05-28):
怎么都看不到回答呢

网友(2017-11-18):
。。怎么取得权限看这个问题的回答啊,想看看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