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出问题

楼主(2015-04-16):
由于使用csmc的工艺里没有提供symbol,做电路是用anologLib的symbol,修改model name仿真没有问题。可是导出CDL时,netlist里面的SUB—TYPE是不对的,怎么办

netlist

netlist

可以直接修改netlist,但是这样太繁琐了啊

网友:
修改CDF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改哪个,能说具体点么在schematic的CDF和CIW的CDF里面都没有看到sub-type的选项啊

网友:
改CDF的auCdl中的modelname

网友:
修改CD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找到了

01

01

可是不知为什么改不了(已经把analogLib库复制到本地,可以修改npn的cell)但是改了图中modelName,导出cdl还是原先的值,再重新启动icfb发现之前的修改并未生效,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你CDF layer没选对吧,一般要选ba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11-17):
这个还可以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