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ivado中调用ultraedit 编辑器

楼主(2015-04-16):
现在,能够打开ue,文件会提示含有无效路径。

这里的设置参数是什么?

这里的设置参数是什么?

网友:
在WIN环境变量“PATH”中加入UE的路径即可

楼主:
亲,我已经解决了。是后面的参数不对,如上图。 要改为:[file name] -l[line number]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专业!顶起!我还刚开始学习。

网友(2015-06-22):
哈哈  受用了  我刚刚用

网友:
记得有个选项是可以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