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 row m1电源开路问题

楼主(2015-04-16):
cell density密度70%,布线最高M5(30%)。我电源规划是M3/M4 strap作为横纵主电源。
M3和row都是水平H。M2/M4 纵向V。
最后布线完成有vss/vdd开路,icc中检查发现部分row的M1电源没有和M3 strap相连接。
请问在ICC中有什么方法解决么?

另,在上述错误情况下,我write gds会报 write gds failed,但是无任何其他提示信息。

网友:
不要用M4做strap, 用M2就行了,
或者不要用M3,
因为横向M3会挡住底下的M1 tap到M4,尤其是m3很宽的时候,
这是个经验问题

write gds failed 是icc使用不当,和上面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icfb,已解决。为什么有m1没有连到m4最终没发现原因(实际m1到m4是可以直接连上的)。不过,通过修改floorplan设置m4/m5 strap解决了。可能就是icfb所说为了方便m1~m4连接,不要设置m3 strap。
导出错误是map文件名错误,开始的时候icc没有report出错误点,后面改流程run的时候report出来了。

网友:
纵向strap不能比横向strap更高层,因为横向会挡住M1 连接到M4,比如当M1/m4是VSS,而M3是VDD的时候
这样造成很多M3下面的M1 floating,
如果都是VSS,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