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滤波

楼主(2015-04-16):
低通的LC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是什么样的??都会在谐振点有个尖峰吗?

楼主:
是跟品质因数有关吗?

楼主:
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是什么类型滤波器,就拿二阶滤波器的归一化传输函数来说,当频率等于0时,其值为1;当频率为1rad/s时,其值等于品质因数Q。如果Q为0.707,则为butterworth逼近,传输函数曲线不会翘起。如果Q为2,则在该频率点(1rad/s)曲线上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  这样的简单的LC二阶低通滤波器呢?仿真结果是他会在谐振频率点有个尖峰?是所有的滤波器都会在截止频率处有个尖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