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相加溢出问题

楼主(2015-04-16):
F为相加后的溢出,溢出的话F为1,否则为0,定义输入IN为8位,输出也为8位,有如下:

assign S = F ^IN[7];    assign OUT= (F==1)? {S,IN[7:1]}:{IN[7],DIN[7:1]};
这两条语句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
把F的表达式放上来

网友:
第一句就是将F和IN(7)异或赋值给S
第二句是实现一个移位运算
F=1的时候右移IN 1位,高位填S值,F=0,右移DIN,高位填IN(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实现的是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