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相同ID outstanding和不同ID outstanding

楼主(2015-04-16):
AXI的互联总线为什么有相同id outstanding和不同id outstanding,这两种参数所需要实现的硬件资源不一样吗?

网友(2015-05-22):
在读操作时,相同ID的outstanding 要求slave返回的数据是按命令顺利回来的,而不同ID的outstanding则数据可以乱序返回。

网友(2015-09-07):
对于slave,硬件资源是不一样的,需要多仲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