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UMP FSDB 求助

楼主(2015-04-16):
在虚拟机上面装了VCS2014.03和NOVAS2014.03,然后VCS可以跑,VERDI也能打开,但是在dump fsdb的时候出现了一下的warning

[MaZifa@Colin work]$ ./simv
Chronologic VCS simulator copyright 1991-2014
Contains Synopsy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Compiler version I-2014.03; Runtime version I-2014.03;  Apr 16 22:50 2015
*Verdi3* Loading libsscore_vcs201403.so
*Verdi3* : Enable Parallel Dumping.
FSDB Dumper for VCS, Release Verdi3_I-2014.03, Linux, 02/10/2014
(C) 1996 - 2014 by Synopsys, Inc.
***********************************************************************
*  WARNING -                                                          *
*  The FSDB dumper support is still in beta stage for the simulator   *
*  version that you are running. For any abnormal behavior, please    *
*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for assistance.                           *
***********************************************************************
*Verdi3* FSDB WARNING: The FSDB file already exists. Overwriting the FSDB file may crash the programs that are using this file.
*Verdi3* : Create FSDB file 'test.fsdb'
*Verdi3* : Begin traversing the scope (tb_iic), layer (0).
*Verdi3* : End of traversing.

看起来是说dump波形的时候license不够,我就想知道dump波形是不是还需要license的,,,感觉好奇怪。。。。

跑vcs和verdi的命令如下:

#-----------------------------------------#
#PROJECT PATH                             #
#-----------------------------------------#
PROJECT_DIR = /mnt/hgfs/lin_win/qyg002_debug/iic_test
TB_DIR   = ${PROJECT_DIR}/testbench
RTL_DIR  = $[PROJECT_DIR]/ip/miic
CASE_DIR = ${PROJECT_DIR}/testcase
TB_LIST  = -f ${TB_DIR}/iic_tb.f
RTL_LIST = -f ${TB_DIR}/iic.f
CASE_LIST = ${CASE_DIR}/tb_iic.v

#-----------------------------------------#
#DEBUSSY EVN DEFINE                       #
#-----------------------------------------#
DEBUSSY_DIR = /usr/novas/2014.03/share/PLI/VCS/LINUX
DEBUSSY_OPTIONS += -debug_pp -P ${DEBUSSY_DIR}/novas.tab ${DEBUSSY_DIR}/pli.a +define+DUMPFSDB

#-----------------------------------------#
#VCS EVN DEFINE                           #
#-----------------------------------------#
TIMESCALE = 1ns/1ps
SIM_OPTIONS += -sverilog
SIM_OPTIONS += +v2k
SIM_OPTIONS += -override_timescale=${TIMESCALE}
SIM_OPTIONS += +access+rw

run_vcs :
        vcs ${DEBUSSY_OPTIONS} \
                        ${CASE_LIST} \
                        ${TB_LIST} \
                        ${RTL_LIST} \
                        ${SIM_OPTIONS} \
                        -l test.log
        ./simv

run_debussy :
        verdi +v2k +access+rw ${CASE_LIST} \
                        ${TB_LIST} \
                        ${RTL_LIST} \ &

求教,,,万分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Warning没提到license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  The FSDB dumper support is still in beta stage for the simulator   *
*  version that you are running.

感觉这个就是。。。

网友:
内容看不出来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低点版本的vcs

网友(2015-05-22):
你可以先dump到vcd,然后再用verdi转到fsdb呀

网友(2015-07-13):
I don't see any problem

网友:
I dont see problem

网友(2015-11-05):
不止楼主是否已经解决问题,建议先将将VCS的版本换成2013.06试一下。

网友(2016-06-02):
在你的 tb file再加点东西,
initial begin

$fsdbDumpvars;

end

不然的话,按照你的情况,应该不会出fsdb波形文件的。

网友(2018-02-07):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8-10-10):
暂且忽略warning,保存下来的FSDB文件可以用verdi打开吗?波形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