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时trace scan出现问题求教

楼主(2015-04-17):
我pr用的是astro工具,在place之前先trace scan,用的是axgScanTrace命令,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start port name填了顶层的端口scan_in,specify end port name里填了scan_out。 可出来的结果却只有整条链最后的26级(本设计共有2500级),显然没有scan完全。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另外,我仔细观察dft后的scan chain,发现有的Q端并没有直接连到下一个的SI端,而是经过了一个反向器再连上去的,是不是由这个引起的呢
谢谢!

网友:
有的时候是有可能的, 中间有buffer或者别的cell,

scan chain在后端不是必要一定呀trace的,  只要不影响route, 不reorder也行的
再说了,你用astro工具太老,现在没几个人能帮你了,

目前都是icc直接读入scan def,只要匹配def和v,很快就trace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老大指点!我打算用icc再来把pr做一遍,工具倒是有,但smic只给了我们用于astro的工艺库,让icc也用这个库行不行呢
我看icc需要一个tlu+文件,我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些.map文件(gds2InLayer_4lm.map和gds2OutLayer_4lm.map),是不是就做不了呢

网友:
可以的, astro,apollo,milkyway说的都是一个东西,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icc,但是现在astro又淘汰了,

tlu map要找starxt tech目录,不行的话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