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gnd和pgnd之间的esd

楼主(2015-04-17):
请问,在psub工艺中,sgnd和pgnd之间的esd应该怎样去设计, nwell-psub 二极管和 P+  nwell二极管应该用哪种类型的比较合适?

网友(2015-06-01):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
    1、定制化的ESD解决方案;
    掌握从结构选型、器件参数设计、工艺仿真、器件仿真、版图设计、流片测试、性能评估到电路应用的ESD设计全流程技术。
    拥有丰富的芯片级ESD开发经验;开发成功2K\5K\8K\15K等级的ESD技术。

网友(2015-08-05):
回复 楼主:
1.P+/Nwell on resistance小于psub/Nwell, 所以面积利用率高2.sgnd和pgnd之间需要加双向的,用psub/Nwell, layout没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