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工艺角

楼主(2015-04-17):
求助如何减小运放各个工艺角下的影响。我做了一个普通的运放但是在各个工艺角之下变化弧度很大,加了偏置电路之后影响更甚!!!

网友:
偏置做成可调即可

网友:
绝大多数芯片都是TT。

网友:
说明你设计的电路margin太小,参数稍偏一点就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