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之后有detour现象,一般怎么处理呢【已解决】

楼主(2015-04-17):
place阶段:这是reg2reg这组group中最差的一条path;感觉有点detour,利用什么命令或者什么方法能优化呢,试过

psynopt和place_opt -skip_initial_placement 效果不明显; 然后人工移动macro下侧的几个cell,但移动完之后,发现

slack更大;floorplan也做过三版了,觉得没啥可改的了!

网友:
是被macro挡住了, 摆放区域不够规整,  可以调整下macro的位置么?

或者group_path -weight -critital_range 大些试试,

网友:
macro 四边附近加点hard soft place blockage,角上再多打1个hard place blockage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方法不错! 在macro四角落加一些!这样或许可以避免detour发生在macro的四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顺便请教下,如果是如下图所示这样,还有必要在macro四角加blockage吗

这是重新跑了一次place,在优化的时候做了些改动;虽然感觉不是很detour了;但slack并没有改变多少!

也用psynopt和groop_path -weight 跑过了,版主!

网友:
如果你highlight的是critical path的话 ,如果slack值不是很大的话 ,   macro pin下翻转一下 ,如果很大的话,那要动fp了 ,或者place前, group 一些critical的path的cell ,move bounds 也好,直接place 这些reg都可以

楼主:
回复 6# yiyeyo 多谢耐心回复,slack违例不是很大,1%的违例;

(1)macro pin翻转一下 ?  这个您是指的将macro镜像吧,pin可以单独翻转?

(2) move bounds 还没用过;具体是critical path上这些cell放大move bound中,然后再pla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ve the entire macro upside down, so pins will be facing the down side.
Signals from pin don't have to run a long distance to reach the next flop.
Try it.
icfbicfb had mentioned that already.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多谢!

上图是我讲macro upside down之后得到的,没有镜像之前得到的会更更差一些!

我在macro的右上角和macro的底下一点地方,加入了soft placement blockage,然后place_opt之后,用了5次psynopt,得到了较好的结

果!

在这里说一下,并不是每次psynopt之后,时序都会变好!所以最好在每次psynopt之后,保存一下CEL,这样当下一次psynopt之后,如果时序
  变坏,就直接采用上一次保存的CEL即可!

网友:
多玩玩积累些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psynopt还有这个鬼?回去试一下

网友:
   1 对的 mirror     2 理解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