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子衬底漏电??

楼主(2015-04-17):
问题描述:现在用的工艺,PMOS管出现当D/S压差较大时(大于3V),衬底电流(ibulk)达到了几百nA,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衬底电流对于电路设计有什么影响?会影响哪些参数

      谢谢你们的宝贵意见。

网友:
Drain到Bulk二极管反向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MOS管子。       Source和n-well接电源电压,应该是n-well和p沟道形成的pn结反向漏电严重吧??

网友B:
i-sub 本就跟vds 关 ,

不是当vds 最大时会isub最大
是某段vds 电压会漏最多
要拿device 去量 IV CURVER

你看spice model 有没有包含 substrate leakage current model ?

网友:
Source端P+/NW节反偏漏电。。。

网友:
SUB电压要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去理解sub电压要切换?是nwell要求接地?能否详细阐述?
      不胜感激。

网友(2016-12-14):
PMOS 衬底切换,同时要考虑Njing电阻小。

网友(2024-06-12):
VDS》Vdsat 会产生较大的Ids

网友(2024-08-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D(2024-09-18):
引用 网友B:
i-sub 本就跟vds 关 ,

不是当vds 最大时会isub最大

确定没说错吗

我仿真的结果是vgs在某段值时衬底电流会最大诶,而衬底电流是随着vds增大而增大的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D:
确定没说错吗

我仿真的结果是vgs在某段值时衬底电流会最大诶,而衬底电流是随着vds增大而增大的

我觉得应该是当VDS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电场不再局限于沟道中,而是往n阱和p衬底里边延申,这样在衬底中就形成了电流

网友:
这个叫衬底电流体效应,当vds过大时,载流子能量过大,碰撞晶格产生电子空穴对,电子流向衬底,空穴流向漏端形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