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启动过程疑问

楼主(2015-04-17):
手上有一个boost电路,启动时NMOS导通时间由限流电路决定,而PMOS管的栅电压一直固定在输入电压上,这个过程直到VOUT和VIN很接近才结束,有人知道这种启动方式是为什么?

网友:
你可以搭个电路,试试不这样做,再看看电感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明白点?这种固定PMOS管栅压为VIN的方式和给PMOS管栅压一个0到VIN之间的脉冲启动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了.

网友:
不是应该是个diode吗,这种接法不对吧? 且二极管不是启动用的,而是防止N管导通时,电容反向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这么接的,NMOS管不停的开关,当NMOS管关闭时,SW会比VIN的电压高,PMOS管会导通,VOUT还是会缓慢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