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615 layout_xl参数设置

楼主(2015-04-17):
virtuoso 615 layout_xl,在Generate all from source时有个选项框,里面有个Position的选项,它的值为什么只能是大于0的数,怎么设置让它可以是负数?求各路大能神仙围观!

楼主:
回复 楼主:

minimum separation 怎么更改系统默认设置大于0,让它可以小于0? 大神在哪里,快快现身吧

网友:
我看过这个MANUAL看来看去看不懂。

网友:
表示还没有试着设置这个。

网友(2015-05-24):
不知道楼主说的Position在哪个位置,刚刚看了看没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PIN的摆放,他们分离的距离,不能设成负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默认不能为负数,我是想知道能不能改一下这个默认值,怎么改?应该是在.cdsenv或者自己写条语句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