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大神们,FPGA 串并转换 ISERDES的问题

楼主(2015-04-17):
手头用的ADC输出的DDR数据,精度为12bit,还有随路的位时钟上下沿采样,帧时钟判断数据边界,看virtex-5里面的串并转换ISERDES的SDR输出最高为8位,DDR输出最高为10位,那ADC输出12位,难道用不了FPGA提供的ISERDES了吗?这问题困扰了小弟很久,求大神解惑~~~~~~

网友:
你理解错了。
ddr的数据就用普通iddr,oddr即可。ddr是一个串出来2个并
iserdes是串出来多个并的。

网友:
iserdes可以用做id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意思是就用IDDR来接受ADC的串行数据,不用ISERDE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没明白大哥说的啥意思?是不用ISERDES,只用普通的IDDR就行吗?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用iddr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采集数据的位时钟咋办,是先进BUFIO还是直接进BUFR?BUFIO的输出时钟只能用在IO列,IO列没有足够的寄存器缓存串并转换的数据,我只能用性能不够好的BUFR的输出作为IDDR的时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先接两个IDDR,变成两路的SDR数据,然后再经过两个SDR类型的ISERDES(1:6),不就能输出12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呀 您说的很对,我很受启发~,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样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随路的高速数据时钟该怎么接入FPGA呢 是使用BUFIO,还是使用BUFR?看文档说BUFIO输出的时钟可以很高,但作用域只能是IO的寄存器,资源太少额,不够完成数据的串并转换,BUFR输出的时钟最高只能250M(对于我现在用的),而ADC输出的数据时钟现在有280M。。。。请问您这时钟该咋处理呢?

还有一个疑惑,用了IDDR还能用ISERDES吗?我一直认为ISERDES就是IDDR,IDELAY,还有一些逻辑资源被组合起来的,求您解惑~~拜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神!我想请教你一些FPGA的问题,能加你QQ吗?我的314919866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知道你说的280M是数据波特率还是时钟频率,如果是280M的DDR数据,那么实际的时钟频率其实只有140M关于第二个问题,IDDR和ISERDES倒是没有一起用过,IDELAY跟ISERDES肯定是独立的。不过IO资源的布线确实都比较固定,搞不好的话很容易布线布不通

网友:
直接搞个高低同步时钟, 要串多少位都可以弄。

网友(2015-06-25):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需要下载modsim,确信元

网友:
“你可以先接两个IDDR,变成两路的SDR数据,然后再经过两个SDR类型的ISERDES(1:6),不就能输出12位了吗?”
楼主,你这个做法成功了吗?

网友:
这个做法显然是不靠谱

网友:
我难道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我觉得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
楼主还是直接吧资料贴上来靠谱

网友:
xilinx有专门解串的xapp,1064,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我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数据需要串转并吗?ADC不是并行数据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决了,参考了xilinx的APP866,还有源代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做法有问题,没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多通道输出的串行ADC,一个ADC可以处理8路模拟信号。用的是TI的ADS5281。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弄ADC采样,需要用到内部的串转并,不知道你用的是IP核还是原语来实现的?对于LVDS输入和输出有没有引脚上的限制?我用selectIO生成的IP核对于引脚分配上老是出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是原语 Iserdes

楼主:
回复 网友E:

    ADC输出的LVDS信号正常接入FPGA差分对就可以了~随路时钟接区域时钟管脚。(我用的是Virtex 5)

网友(2015-07-28):
请教楼主  iesrdes的bitslip 作用是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user guider上说了啊 就是iserses的输出可以移位,每次移动一位,以找到正确的数据。

网友:
哦  再请教一下  那个“Bit Clock Alignment Setup”位时钟为什么要对其啊?直接将dclk引入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ADC出来的data和dclk是对齐的,可是进入FPGA后,dclk是要进时钟管脚,然后时钟buffer(bufio,bufr),走时钟网络,均匀接入触发器的时钟管脚,而data直接进触发器。两者的相位关系变了,必须重新对齐,才能采集到正确的数。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Double Nibble Detect” 位什么只有单线模式才会存在这个呀?

网友:
请教一下大神,“AdcClk.vhd"中” ReturnState <= State;“ 执行了什么操作呀?感觉什么都没做呢

楼主(2015-08-28):
回复 网友D:

    这句话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执行一个状态以后要返回以前的某一个状态。我也是看了很久才明白的,这句话是整个程序里很关键也很经典的一句话,你仔细看代码,再分析一下,没有这句话,这程序就废掉了~

网友(2016-02-2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最近也在看这方面 的问题。接入后的时钟,说是要对齐到数据的中间。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对齐。好像是调整idelay的TAP值。但这个最佳值如何获取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sdr模式,2 wire  ISERDES 用3位就可以,P,N分开,可以拼成12bit

网友(2017-02-09):
我也遇到12位ADC的问题,楼主能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