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Error求助!

楼主(2015-04-17):
在ICC中出现如下Error:

Error: Layer "A1" (metal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
以及
Error: Fail to convert TLUPlus version 2.0 to version 2.2.  (TLUP-011)

mapping file内容如下(已经再三确认过左边为tf 中的MaskName,右边为itf name):

conducting_layers
poly    POLY1
metal1  MET1
metal2  MET2
metal3  MET3

via_layers
polyCont        POLY1CONT
via1            VIA1
via2            VIA2

marker_layers

remove_layers

我自己认为是tluplus版本问题,有没有大牛给解释一下??

如果是版本问题,怎么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map写错了 ,

应该左边是A1,A2,A3这种 , 是layer name,不是mask layer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会有同样的Error出现。

网友(2016-05-16):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也遇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另外map怎么写的呢?工厂提供的不是这样啊

网友:
楼主,我也遇见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p file按我上面说的的去写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时项目急,忘了做记录了,具体不记得怎么解决的了,
但是给你提点建议,你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中仔细去找,应该能发现问题:

1,tf file,itf file,map file确认是不是都没问题?

2,看看你的tluplus file和itf file是不是同一套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tks

网友(2017-10-30):
回复 网友C:

老哥,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最近在搞这方面一视频起交流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