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solve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error???

楼主(2015-04-17):
There is a simple verilog file:
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display("\nHello, World!\n");
  end

endmodule

when I run the vcs :   vcs -full64  +v2k -sverilog test.v -o simv -R

But after compilation, There is a stack error: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1718ac8fd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17183e909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317183ec40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7f4541f2a515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home/Tools/vcs/amd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7f4541f2bc52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home/Tools/vcs/amd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7f4541f23b0d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fdd009d3de3db1de () from /home/Tools/vcs/amd64/lib/liberrorinf.so
... ... ...
No context available
Note: Execution of simv exited with code 1
CPU time: .152 seconds to compile + .216 seconds to elab + .216 seconds to link + .580 seconds in simulation

The OS is RHEL 6.5, VCS is v201412sp1

Some nice guys, could you tell me how can I solve this problem?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redhat 7, vcsmax 201412.

网友(2015-09-0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10-25):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VCS2014v12sp1 ,
64位的redhat7

vcs工程师demo下面的fifo工程,应该排除语法问题

Command line: ./simv -cm line +NUM+5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f7775430 in __kernel_vsyscall ()
#1  0xf2b57aeb in waitpid () from /lib/libc.so.6
#2  0xf2adcebe in do_system () from /lib/libc.so.6
#3  0xf2add2c5 in system () from /lib/libc.so.6
#4  0xf2d9b62b in system () from /lib/libpthread.so.0
#5  0xf73c4d0b in .

.
No context availab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解决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能解决,降级安装2014.03就可以了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受教,谢谢

网友(2015-12-14):
我删掉上一次运行的结果文件,再跑一次就好了……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再跑一次偶尔能过,概率很小。准备降版本试试。
VCS201412SP1
Ubuntu 14.04

网友(2017-10-05):
我有同样的问题。 有没有人修复这个错误?

网友(2018-04-17):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redhat7.2 vcs-mx 2014.03

网友(2021-09-14):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08):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再跑一次偶尔能过,概率很小。准备降版本试试。
VCS201412SP1
Ubuntu 14.04 ...

楼主,关于这个code 1,这个东西是lsf相关的信息吗? 如果是:那么有没有介绍这些错误码的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关于这个code 137,这个东西是lsf相关的信息吗? 如果是:那么有没有介绍这些错误码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