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调零电阻与相位补偿问题、输出摆幅

楼主(2015-04-17):
本人刚自学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不久,参考复旦大学《二级米勒补偿运算放大器设计教程》学习,并尝试用自己学校实验室的0.5um工艺条件设计该教程中的指标,在相位补偿出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前辈指导。
      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参考设计教程,我也去Cc=1.8pf,    让Z1=1.2GBW,p2=1.5GBW.
     但是仿真出来的图如下所示:
    似乎根本没有相位裕度的补偿,不知道这问题出在哪里了?

    参考Allen的书关于调零电阻那节,也有疑问:
    书中先不用调零电阻,让极点和零点都做10GBW之外,算出结果后;而后使用调零电阻以及加入偏置电路,可二级运放的参数却没有再改变,在原来的基础上直接计算作为调零电阻以及偏置电路的宽长比。我想问的是,加入调零电阻后,零点移到LHP,可运放的mos管宽长比是用零点在RHP的情况下算出来的呀。加入调零电阻后,不需要改变吗?

    另外,我仿真得到的输出摆幅如下,感觉图不太对,付上hspice的代码,求前辈帮我鉴定下对错。

楼主:
x6         m-    m+     vout6    vdd    vss   opamp
vins+      m+    gnd     dc=2.5
r1         m-    vins-   1meg
r2        vout6  m-      9meg
vins-     vins-    gnd   dc=2.5
r3          vout6   gnd    100k

.op
.dc    vins-    2.2   2.8   0.005
.probe  v(vout6)

网友:
LZ你的次级点频率设计不太对,跑到带宽里去了,另外零极点对补偿的话尽量在GBW的2倍以上,否则会对时域建立有一定影响,咱就白做那么大带宽了不是?

网友A(2022-10-13):
所以请教个问题,为啥零点在放在2.2GBW位置才能使得PM在60°,这个如何推算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A:
所以请教个问题,为啥零点在放在2.2GBW位置才能使得PM在60°,这个如何推算

Allen书上有推导过这个2.2,例题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