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中KVCO会随着控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2015-04-17):
上面红色的那条是在不同的控制电压下的振荡频率,  而蓝色的就是KVCO。本人比较菜,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藍色線是紅色線的切線斜率
你的紅色線(F vs. V)本來就不線性
算出來的藍色線(dF/dV) 當然就不會是水平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增益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蓝线怎么就是红线的切线斜率了?难道我数学是美术老师教得??

网友:
看你拐点前半部分还是不错的,因为控制电压增加,KVCO本身就是减小的,是不是拐点处的控制电压下device特性变化了,又或者后半部分没有给出控制电压,而在作图时却画出来了?把Vcon的曲线一起给出就比较明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的横坐标就是VCO,拐点后半段怎么会出现反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