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ass AB high current output stage

楼主(2015-04-17):
假设VIN为正:
(1)通过瞬时极性法分析可知:Q3,Q5的集电极电流增大;而Q4,Q6的集电极电流减小;
(2)也可以容易分析Q5的基极电压是减小的,从而Q10的集电极电流减小,(另:Q6的基极电压减小,Q13的集电极电流增加)
       论文上原话是:The decreasing potential at the base of Q5 results in decreasing current in Q10.This reinforces the reduced current in Q4, resulting in lower potential at the base of common emitter output device Q6.

请问,Q10的集电极电流减小,为什么导致Q4电流减小呢?而且会使Q6的基极电压更小?

楼主:
这个电路是这个文章里的,做class AB类电路、line driver、current feedback的朋友可以看看。 A Low-Power, High-Speed, Current-Feedback Op-Amp with a Novel Class AB High Current Output Stage.pdf (978.33 KB , 下载次数: 90 )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
我觉得Q4电流的减小并不是因为Q10电流的减少造成的而是VIN通过Q2对Q4造成的。
不会是笔误实际上指Q14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分析是对的,VIN对Q2影响造成Q4电流减小是一方面,文章指出了Q10的影响也会造成Q4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流更大!(好结果)我附上的那句英文是文中原话,JSSC的论文应该不会出现笔误吧,所以我不知道Q10对Q4影响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Q14的电流是镜像过来的,应该看做不变吧!

网友(2025-10-18):
好文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