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DS中有管子的s2p文件,怎么进行阻抗匹配啊?求高人指导,分享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2015-04-17):
在ADS中有管子的s2p文件,怎么进行阻抗匹配啊?求高人指导,分享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s2p就是双端口的s parameter了,你感兴趣哪个频率就在那做共扼匹配还是最小噪声匹配什么的。射频书有讲

楼主:
回复 2# pengruojing 我想做2.5G的负载匹配,可在教程书上看到的都是用元件模型进行匹配的,我是新手,对s2p的文件不会,你有没有相关的设计实例,能不能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2.5G的功放还是低噪声放大电路?

楼主:
回复 4# pengruojing  2.5G的功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里面有一本书 《RF circuit design》,作者好像是 chris bowick(?) 里面有关于 S parameter 意义及用法。不过有一点注意:如果我没记错,s2p文件大部分是给小信号用的(线性的),如果用作功放需要有大信号 S parameter,或直接根据功放管S22信息 从此处匹配到50ohm (或许要考虑输出功率,harmonic. 等等),我也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下了,谢谢

网友(2017-03-14):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直接用最简单的1/4阻抗匹配 ,然后最后看效率吧。楼主看那本书有用不?我最近也在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7-05-10):
S2p文件的归一化阻抗就是以50欧姆为归一化基准的意思吧?

网友(2017-07-07):
我也是新手,说错了请别怪。s2p文件可以加到ADS的原理图里利用S参数扫描以及输入、输出阻抗。然后根据测量的输入输出阻抗,可以看出你所用的芯片是否有内匹配。没有的话就要根据输入与输出阻抗分别与50欧进行匹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