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oost电路的右半平面零点问题

楼主(2015-04-18):
最近在研究学习dcdc boost 电路。在CCM 且电压控制模式下系统会有一个右半平面零点。Z=D'*Rload / L
应该把右半平面零点尽量放高点的位置,可是在D'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最终都需要牺牲电路其他性能,比如负载电流的能力。
各位大神,有啥好办法,能在补偿电路里想办法,直接把这个右平面零点给补偿掉呢?先谢谢了

网友(2015-12-12):
这个零点肯定很难降低啊,但是可以用补偿极点去抵消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

楼主(2016-05-16):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呢?如果是左半平面的零点还好补偿,直接用一个极点就好了。可是这个零点是右半平面的,难道也制造一个右半平米极点?

网友:
不认为有什么好办法能消除右边平面零点的。
通常我们的做法是:
1.降低带宽, 把带宽做在1/10 RHZ 以内
2.选用小的L,(通常这是客户所乐见的),同时增加开关频率,避免输出纹波增大

请各位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后使用的也是跟你一样的方法,控制带宽在1/10的地方。改电感那个也考虑过,但是我的大小已经是改到不能再小了,毕竟还要兼顾其他一些指标。这里正如我帖子提到的,固然可以通过牺牲其他一些性能来“缓解点”这个RHZ的问题。但是我原本是希望找一个能直接通过补偿方式能直接解决它的办法。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通过正常的技术几乎不可能补偿或者抵消。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它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