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ts之后如何修setup违例【已解决】

楼主(2015-04-18):
请教两个关于时序的问题

(1) cts后,place阶段留下来的几个setup违例还是怎么修(group_path -weight,psynopt,clock_opt -only_psyn ,optimize_clock_tree)也

      修不干净,只能稍微减小一些

      其中一条timing path如下,slack为-0.08

       发现 U2481这个 buffer的延时比较大,因为其扇出比较大,如何手动优化一下它呢

(2) design中的critical path是发生在ICG上的path,这个很可能是因为ICG距reg比较远而离clock  root比较近造成的 这个该如何优化呢;

      看到论坛上有人提到用move bound结合set_clock_gate_latency? 再用move bound时,如何提前知道某个ICG是和哪些reg相连呢

网友:
1)调整clocktree吧, 把endpoint 拖后,

2) place_opt -optimize_icg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首先多谢你的关注
1)把clocktree的endpoint 拖后?  这个用什么命令来实现呢?
2) place_opt -optimize_icg看看?  看了下09和13版本的place_opt和clock_opt都没有这个-optimize_icg选项

网友:
1) 手工insert_buffer ,
2) 13.12 才有这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确实昨晚搞了好久,也发现手动插入buffer可以解决问题,并且插入buufer的时候,有几点要注意:

(1) 要插入低驱动能力的buffer,如1x的;插入大驱动的话,只会使slack更差

(2) 如果要在某个cell的输出pin之后插入buffer,那么一定要选择那些只出现在clock path上的cell,否则时序不会改善

(3) 在clock path上插入buffer后,setup问题解决后;要注意查看是否有hold的违例,如果有可以用 psynopt -only_hold_time,这个命令

      在修hold的同时,不大会使setup变坏

哦,原来这样,那我有时间再去下个13.12的

多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要插入低驱动能力的buffer,如1x的;插入大驱动的话,只会使slack更差

---注意在时钟树上的buffer限制: 注意类型是否是CTS专用的,注意驱动是否是合法的

网友:
建议用合法的最小驱动的buffer,不满足的话,多插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多谢版主 用的就是最小驱动的buffer ,1x的!

网友:
时钟树上不能用这么小的buffer,否则ocv覆盖不了,一般至少用x4以上,而且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动时钟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时钟树建好之后,它的质量优时钟树的skew和transtion决定,如果修改之后(插入buffer)之后,这两项还依然满足你的要求

那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的;  插入大驱动buffer的话,比如4x的,我试过,这样会使clock path上的延时减小,从而使slack变得更差;

当然也可以在data path上将小驱动的buffer(比如1x 2x)替换为大驱动(比如4x 8x),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
    你再好好看看6#,7#,9#的意思

clock path用的cell比普通data path范围要小得多的——工艺上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好好看看6#,7#,9#的意思

clock path用的cell比普通data path范围要小得多的——工艺上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范围小得多    这个是什么意思?版主,我的理解很简单,就是cts的时候用的buffer和inv与普通的buffer和inv不一样,

cts用的buffer和inv是单独为cts准备的,因为这些buffer和inv的rise/fall的transition比较一致,这样长出来的树比较balance

我说的插入buffer也是插入这些buffer和inv,比如CKBUFFX1 CKBUFFX2,不是插入BUFFX1 BUFFX2

不知道版主说的范围小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范围小得多    这个是什么意思?版主,我的理解很简单,就是cts的时候用的buffer和inv与 ...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CKBUFFX1 CKBUFFX2,很多时候工艺厂商也是不建议用的(或者特殊场合才可以用),看看manual有没有这种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先谢谢版主!

目前我只知道不用驱动能力很小的CKBUFF的一个原因,版主知道厂商为什么一般不同意用较小驱动能力的吗?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恩,先谢谢版主!

目前我只知道不用驱动能力很小的CKBUFF的一个原因,版主知道厂商 ...
引用 网友B:

    1.小的buf/inv在ff和ss下delay的差别会比较大,容易导致同时出现setup和hold的情况。
    2.小的buf/inv delay的正态分布会比较宽,即需要更大的ocv来覆盖。

你用大的buf 一个不够可以用多个,还可以手动把它们拉远点,我看你数据路径上的逻辑不是用的很大的size,你可以优先换它们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啊! 刚才查看了一下lib,确实如此,举个例子,x1的inv的cell_rising 差0.31139/0.39953,x16的inv的cell_rising差0.22832/0.26764   都是相同的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的情况下

多谢啊!

网友:
但是问了师兄说,现在做的16nm中,推时钟时候,都是D4以及以上,D2的禁用,因为说是d2面积小 划线有特殊drc check  em问题很明显

网友(2015-06-24):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先找datapath能修的吧,路径上x2,x4的BUF和INV都可以修改

网友(2016-03-08):
failed power too low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不是建议说用X4的,怎么又用X1的了?到底用多大的驱动去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