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混合讯号设计流程

楼主(2015-04-18):
各位先进好:

我最近在研究混合讯号IC,我主要研究SAR ADC,但是我很好奇数位端的部分能否用verilog来实现,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缺点?
那做混讯需要懂Verilog吗?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
sar数字部分很简单,用不用verilog都可以,如果加校准,或者改变编码方式,数字变得比较复杂,用verilog更好

楼主:
谢谢大大的回覆,所以学verilog是有好处的? 那数字部分是使用数字ic的模似流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