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eko 7.0 amd平台破解

楼主(2015-04-19):
小弟刚刚安装了7.0版本,也按照教程破解,但就是不成功 33QR24}(0$EV[[P(9WK7~.jpg 9ZWEC$%)2$C31T8}]_~FP9T.png )~2{V_T]Y1XX_QT]3M2_F.jpg

网友(2015-05-28):
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5-08-16):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按照破解提示一步一步还是不行

网友:
good doc,thx a lot

网友:
I also came across with this problem. Look forward to solutions.

网友(2016-06-05):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6-10-26):
could you share your installation file with us?
I'm looking for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