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字前端设计工程师的checklist包括什么?

楼主(2015-04-19):
请问IC front-end checklist 是什么?

我在《“胡”说IC-菜鸟工程师完美进阶》的第31页看到如下两句话。
1. “一般在设计完成后,公司的设计流程都会要求工程师按照check list逐项检查”
2. “优秀的工程师要在熟悉相关流程节点的基础上,把所有的check list了然于心,不越雷池”

我不明白checklist应该包括什么?

网友:
    各种机器查不出的错误的list,所以需要人来查,一般包括:
工艺厂商给的checklist,
EDA厂商给的checklist,
协作team给的checklist,
自己总结的check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种机器查不出的错误的list,所以需要人来查,一般包括:
工艺厂商给的checklist,
EDA厂商给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根据版主的思路,我也想到一些内容。

1. 工艺厂商的IP可能需要config,需要考虑timing、function、synthesis等。
2. 协作team。比如,back-end对front-end会提出要求。

还是有些地方不太明白。版主可以举些例子吗?
1. EDA厂商会从哪些地方提出checklist呢?front-end做coding、synthesis会违背checklist?
2. 除了back-end,algorithm、application 或者其他team 会对 front-end 提出 checklist吗?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谢谢版主。根据版主的思路,我也想到一些内容。

1. 工艺厂商的IP可能需要conf ...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其实checklist是很开放的,因为tapeout是一锤子买卖,事无巨细,哪里有不确定就去check哪里

一个大的IC项目是设计几十上百人的teamwork,这些人的工作成果(以及疏忽、bug等等)都逐渐汇集起来,可想而知要check多少,一部分被各阶段check工具完成,工具难以自动完成的,就是每个阶段的check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