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osstalk的above high和below low有什么危害【已解决】

楼主(2015-04-19):
crosstalk中的above low和below high可能会造成导致逻辑错误,那above high和below low有什么危害,能否说明原因!

网友:
看具体的icc,ets 文档吧 ,信号完整性的那种

网友:
如果真有危害的话,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对传输门构成的锁存器/触发器有影响,很可能使锁存器锁存不正确的值,即对于高电平敏感的锁存器来说在低电平期间,输

入会改变输出值。  分析下由传输门构成的锁存器就知道了! 是两个MOS管在竞争,所以也由此可以知道,在做传输门的时候要

将维持输出值的MOS管做的驱动能力大一些才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对传输门构成的锁存器/触发器有影响,很可能使锁存器锁存不正确的值,即对于高电平敏感的锁存器来说在低电平期间,输

入会改变输出值。  分析下由传输门构成的锁存器就知道了! 是两个MOS管在竞争,所以也由此可以知道,在做传输门的时候要

将维持输出值的MOS管做的驱动能力大一些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