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 PCIe IP CORE 中AXI与TRN转换问题

楼主(2015-04-19):
我们知道Xilinx在v7之前给PCIe IP核封装的是TRN的接口,但是在之后就换成了AXI,我现在要将BMD(就是xapp1052的那个)进行AXI-TRN转换。但是,参考pg054,并且用了pcie_axi_trn_bridge.v之后,PC无法检测到板卡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么?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什么是“PC无法检测到板卡设备”?pcie 没有link?你检查lttsm没有,到什么状态了?
  2. axi是用户逻辑接口,照道理来说不会影响pcie link。  3. 检查是否接口上的reset信号是否把pcie core复位了,这样pcie core也不会工作。
  4. 检查时钟信号。

楼主:
回复 2# qladxk2008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1.pc无法检测到板卡,我指的是在PC机设备管理器中无法扫描到pice设备,并且用Windriver也找不到。
2.在我用ISIM仿真的时候(仿真是用的是Example Design 给的PIO仿真文件),看到PCIe ip core 中的pl_ltssm_state 是010110,但是与之相连的app上的相应输入却是ZZZZ0,我检查RTL电路图时,看到他的部分连接综合到了GND上。
3.在仿真中,时钟信号和复位都是对的。而且app中trn_rd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trn_td一直没有数据发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一下xilinx的这个pcie core的spec,
我觉得有点奇怪:ltssm是链路层显示pcie link的状态的状态机,它应该是只读的,为啥你提到输入?
你检查一下这个010110状态是不是到了L0状态,如果不是,表示link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用户app中有个从IP CORE来的输入lttsm,在仿真的时候能到L0。之前出现zzzz0是因为我把该wire定义成了1bit了。现在仿真已经能够完成了,能够基本完成PIO读写功能,但是生成比特流加载到vc707,PC依然无法扫描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发现我将比特流下载到vc707后,板上4个led,led0(system reset)正常,led1(user reset)和led2(user lnk up)不亮,led4(heart beat)亮。应该是ip 核 输出的user_reset_out 一直为1,导致app一直处于复位中。重启电脑后,发现4个led显示正常,但是电脑无法启动(显示屏不亮)且主机发出声音。不知是什么原因?而当工程中app换做是PIO的话,重启电脑进入windows后,PC就能检测到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启之前不正常,很有可能是power/reset/clock的启动顺序问题。生成mcs文件烧写到板子上,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link正常不能检查到设备的问题,请带上你的app做一个系统仿真,读写你的memory space register。如果读写不正常先解决,再看是否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解决了,我换成ISE14.7综合实现结果就能连上了!之前用的是vivado14.2,似乎是IP版本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过,现在又出现了问题。用windriver提供的驱动程序,结果发生无限中断!

网友(2015-08-04):
回复 楼主:

   朋友你好,我也在研究K7的板子PCIE,方便一起交流一下么,我的微信号15201617874,qq1127813989,要是添加的话请注明PCI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