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f转sdf

楼主(2015-04-19):
请问各位大牛,怎么讲encounter中提取的.spef文件转换成sdf?具体的步骤是什么?用到什么指令?我查过一些资料,感觉哪些教程中有些文件我没有,
我现有的文件有.spef  ,  .sdc  , xxx_netlist.v   ,  还有工艺库(.lib)
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
edi可以write_sdf ,   直接写出来就行了

spef -> sdf通常是pt,ets这些工具干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在看看Tcl的语法指令吧,多谢版主。。

网友B(2020-08-27):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pt怎么将spef转为sdf文件啊 ???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pt怎么将spef转为sdf文件啊 ???

PT中
1.set link_library "" 将db库读入
1. read_verilog 读入.v2. read_parasitics 读入.spef
3. write_sdf 写出sdf文件
具体命令格式参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