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rimeTime读取.sd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04-19):
使用PT将.spef转换成.sdf的过程中需要读取.sdc文件,是不是采样下面的指令?read_sdc xxxxxx.sdc
如果是的话,我读取之后出现以下的错误信息:

info. (CMD-013)
Information: script 'i2c_slave_with_reg_top.sdc'
        stopped at line 8 due to error. (CMD-081)
Error: Errors reading SDC file:
        .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SDC-5)
0
(CMD-081)
Error: Errors reading SDC file:
        .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SDC-5)
0

说是第8行有错误,可是这个.sdc文件是RC直接综合生成的,怎么会有错误呢?
求大神解答,,,

网友:
source -echo  $sdc

可能有些语法不兼容问题, sdc语法也不是每句都能工具识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指导。。

网友(2016-12-10):
回复 楼主:

请问LZ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2-09):
楼主,有没有PT破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