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俩个问题

楼主(2015-04-19):
第一个  我看到memory的左右俩侧先围上endcap,然后四周围上decap,最外面再围filler,请问后面围decap filler都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就是读进去scandef, 目的为了reorder,不明白reorder 工具在做什么事情?我原来理解对 scan chain 后端也就是绕上线,满足满足drv什么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1. 45nm以下需要加endcap,你是什么工艺什么库

2. 解决route的问题,如果你不用reorder也能route ok,就可以不reor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 nm,加endcap有点有点dummy的作用。外面再围什么的decap是要隔绝什么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