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命令不懂

楼主(2015-04-19):
请问这行命令 啥意思
  6 set ::mw_enable_route_patch_paging false
  7 set ::routeopt_skip_report_qor true

网友:
去掉:: 理解一样的,有的是隐含变量

楼主:
  3q 版主 这种隐藏命令去哪里查?? 3q

楼主:
版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 create_fp_placement 里的 no_legalize 什么作用

网友:
就是不要legalizer化 ,

现在新手的问题太多了,我都回答的累了,

网友:
版主讲的对,这种问题自己man一下就可以看到命令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