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route的问题?

楼主(2015-04-19):
我在用EDI12做sroute的时候,无法将和VDD VSS相连接的pin连接到电源环或者电源带上。提示找不到pin。在做sroute之前已经做了global net,对VDD VSS TIEHI TIELOW都做了global net。因此我去查看了macro的lef文件,发现里面VDD pin的USE的属定义为 USE SIGNAL。所以我将USE属性手动修改为 power和ground,之后可以sroute了。
那么有个疑问?如果只有 USE GROUND 或者USE POWER属性的pin才能和VDD VSS相连接,那么 TIEHI TIELOW的pin就意味着不能通过sroute的方法做预布线了是不?sroute里面可以添加target的,这个target不是指普通信号pin吗??
有前辈知道希望能够帮忙解答下?如果希望有些tie high 和tie low 的pin在place之前也做预布线,应该怎么做??万分感谢!!!

网友:
通常pg net只能通过pg pin的属性的来连接,就像你说的use ground/use power那样

tie hi/lo 是通过addtiehilo 命令来加的, 然后属于detail route连接,不需要sroute做special route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还有一个疑问?   那对信号线进行预布线是不是只能通过手动那个线EDIT在shift+a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