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仿真 如何添加GaN器件

楼主(2015-04-19):
我需要用ADS软件仿真一个GaN基的DC-DC转换器电路,需要用到GaN基HEMT器件,请问各位大神我该如何做?

ps:目前用的是ADS 2013.06版本,这个版本自带的只提供了GaAs器件库。不知道后面的2014版本有没有提供GaN器件库呢?

如果有人能够提供一下高压GaN工艺库就好了。

网友(2016-09-03):
回复 楼主: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可以去下个带GaN的PDK,导入到ADS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7-05-18):
回复 楼主:

   可以在GaN产品的公司网站上找公司提供的产品GaN管子的ADS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