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怎样对管子的宽度进行参量设置

楼主(2015-04-19):
cadence中怎样对管子的宽度进行参量设置

网友:
q出来,可以直接在W里边写参数。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书函数没定义!!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cmos管只需要填写,model name,multiplier,width,length。就差不多了,意思是,器件模型,倍数,宽,长。你说的书函数没听过,你可以截个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6-23):
仿真软件没安装完整吧。我的跟你一样,不能直接对w进行变量扫描。蛋疼的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