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 Hat Enterprise 6.1 is not supported for use calibre product

楼主(2015-04-20):
如题,calibre2008装到redhat6.1,安装、破解过程都没有问题,license也加在成功。
输入calibre -gui 提示:Red Hat Enterprise 6.1 is not supported for use calibre product。难道是calibre版本太低?请问怎么解决,之前在redhat4上面可以成功运行,在Ubuntu10.04上也成功运行,现在换到redhat6.1之后出现错误,安装过程都是一样的。。。 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
calibre的启动脚本会判断一下操作系统的版本,不能与所知道的版本匹配的话就会提示这个,所以呢,问题是可以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5-09-04):
楼上的解答提示了我,然后需要修改两个文件里面的东西就可以了。。谢谢楼上、、

网友:
2008太老了, 不适合rhel6 ,  用于4或5 的

网友(2016-06-12):
楼主 咋改的  改哪也碰到了里? 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咋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