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DRC后的一个报错问题

楼主(2015-04-20):
我想请问一下如图中为PMOS引出一个N阱,在N阱里面加 Pdiff_M1,DRC 报错说bulk missing stamped connections  from ptap

楼主:
我主要是想给它引出衬底,请教大家

网友:
把你画的pdiff_M用metal线连了再做下DRC看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连了金属,还是会报错,不知道为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说p衬底上没有接触吧
   具体可查下drc rule file中的对应error的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NWELL的引出是用NDIFF_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