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的STA signoff 的要求

楼主(2015-04-20):
有没有朋友做过SMIC.13工艺啊,STA signoff的要求可以告知一下吗 例如 setup/hold margin, OCV margin, max_transition,

网友:
setup: target freq + 0.2
hold: 0.2~0.25
ocv: 5% clock
slew: by library limit

楼主:
多谢版主啊,target freq + 0.2 是设置200p margin的意思吗,还有max_transition的要求大概是什么呢?

网友:
对,.lib里面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里接着问下,是工艺越先进(比如40nm 22nm),留给setup和hold的margin越大,还是老一些的工艺(比如130nm 180nm)留给setup和hold的margin大一些?

网友:
你设计做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

网友:
还在学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