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std被打散

楼主(2015-04-20):
我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是带hcell跑的,hcell里明明有加x8的decap,但是它还是被打散了,而其他size的decap却没有被打散,最后top过不了,报的top里面x8的decap property error,这样都看不出是怎么错了,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1不用这个出问题的单元会出来其它的么?

2指定hcell的list做验证。

楼主:
我做了一个实验,
1.不用x8的decap,结果x13的被打散,总之就是最小的size的decap被打散
2.不用decap,只用filler,lvs pass

我把reduce  series mos 和reduce parallel mos  都关了

我用的是gf55  arm的库,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问题在与可能你写出来的VERILOG里面没有这个CAP
你去CALIBRE LOG里面 搜FLAT,会提示是为什么被打散
或者你把LOG给我,我帮你看看,可以把log发这个邮箱snakkewang@gmail.com

网友:
你的hcell.list 怎么写的, 左边和右边写一样就行啊,

如dcap8  dcap8
dcap13  dcap13

gf55 arm库我应该用过的,,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楼主:
你的hcell.list 怎么写的, 左边和右边写一样就行啊,

如dcap8  dcap8
dcap13  dcap13

gf55 arm库 ...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写的hcell
看了下lvs的log,里面有这一段不是很明白
TENTATIVE SEED PROMOTIONS :     seed layer     seed     cell  :  layers touched
TENTATIVE SEED PROMOTIONS :  ----------------    --------   ------------------------------------
TENTATIVE SEED PROMOTIONS :    nfet_dev_ps       1        FILLCAP8_A9TR   nsd
TENTATIVE SEED PROMOTIONS :    nfet_dev_ps       1        ICV_3          nsd

网友:
大不了不带dcap的hcell好了,  hcell可以适当调整的, 为了pass lvs,

然后你再run个flat lvs,(不带hcell的),更加确认下就行

楼主:
大不了不带dcap的hcell好了,  hcell可以适当调整的, 为了pass lvs,

然后你再run个flat lvs,(不带hc ...
引用 网友A:

带不带dcap的hcell lvs都过不了,只有不用dcap才lvs pass
不晓得是不是库和rule不是对应版本的原因,库马上要更新了,等更新了再看

网友:
这个比较奇怪,怀疑你的 spice netlist出问题了吧, 导出了dcap么? 数量都和layout里面一样么?

楼主:
这个比较奇怪,怀疑你的 spice netlist出问题了吧, 导出了dcap么? 数量都和layout里面一样么?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extract的原因,比如dcap 8 ,spice netlist里面是4个mos管, gds里面看也是4个,抽取出来却只有两个
    但是,gds里面第一个和第二个gate的poly 有一端是连在一起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也是,但是呢连在一起的地方没有OD,我不方便贴图,大概就是这样,1是od,o是poly

             ooooooo
             o          o
      111o11111o111111111
      1    o          o                1
      1    o          o                1
      111o11111o111111111
            o          o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单独做这个cell的LVS能通过么?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具体的情况,但是建议你修改lvs rule试试: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NO/YES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YES
红色字体选择一个,再试试看,看哪个好用。。

网友:
缺省都是yes的,  即reduce的,

建议单独对dcap做下lvs,旁边加上filltie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