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中使用Mmsim

楼主(2015-04-20):
怎么知道IC5141中启动的Spectre是自带的还是Mmsim中的?
这个是说明我的Spectre还是IC5141中自带的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坐等答案

网友:
你的判断是对的

网友:
两种方法
1.用which spectre查看目前调用的spectre路径。
2.在log里或者spectre -V查看spectr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