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调整格点的问题

楼主(2015-04-20):
在坛子里直接复制了一个调整格点的SKILL(感谢leshi的无私分享),但是碰到个问题
原调整rectangle格点的语句是
(Object~>objType == "rect" ;判定图形的类型是不是rect
;需要改变的是rect的bBox属性(这里和polygon的points不同)
Object~>bBox = OnGrid(Object~>bBox)
)
但是我用的rectangle里没有bBox值
而是 Left,Right,Bottom,Top,Width,Height 6个值(注意是数值,而不是坐标)
于是我把rectangle改为(Object~>objType == "rect"     Object~>Left = OnGrid(Object~>Left)。。。。
但是运行之后rectangle格点没有变化,只是在properties 的property里面加上了Left,Right,Bottom,Top  4项
求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
存在没有bBox属性rectangle,或者存在没有bBox属性的图形?就算一个点图形也有bBox属性。
Left,Right。。。你是用Q打开来看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啥说的,多学习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才接触SKILL,所以都是些基础问题。
    选择一个rectangle按照原语句运行SKILL,图形没有变化,反而是在Q里面的property页添加了一个bBOX选项(只能勾选或者不勾选),
    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
别用q来看属性啊,你可以选中图形后,在ciw窗口输入CSS()~>??,CSS()是car(geGetSelSe())的简写,来查看该图形对应的属性参数。

楼主:
感谢mangoch和laiqingbing的回复帮助,找到问题了
Object~>bBox = OnGrid(Object~>bBox)   这句写错了,第一个bBox写成了bBOX,所以就。。。。。

网友(2025-02-18):
能share一下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