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lvaco 2014和Silvaco 2008的主要区别有什么

楼主(2015-04-20):
请问Silvaco 2014和Silvaco 2008的主要区别有什么,里面的模型,计算方法有改变吗?同样的语句在两个版本中运行结果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2015-06-29):
回复 楼主:

你怎么安装的2014版,我安装以后,SFLM查看license没有启动。
你的破解文件是在EETOP下载的吗?
求分享经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iyf0B 密码:1tya

网友(2015-10-29):
是啊 到底有什么区别呀,不会就是多些例子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