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终端时出现bash: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5-04-20):
不过还是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想知道哪里有错误,不知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bashrc中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哪里的错误。。。一开始是没错误的。不过这几天在装calibre改了bashrc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bashrc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
要看bashrc的,看不到bashrc谁知道是哪句写错了。

网友:
bash里边有语法错误。仔细查查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加了后面四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这个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后面几句

网友:
echo $PATH  把结果贴出来
或者看看/etc/profile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贴出来了。

网友:
感觉有点被你骗了。。你为啥要改/etc/目录下的bashrc呢?为啥不改你家目录下的.bashrc呢?
系统的文件不要随便改,最好改个人的配置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因为新手,安装教程这样写的,我就照做了。遇到问题也不知道错误出在哪。

楼主(2017-05-03):
回复 网友C:

   装这个的时候我还是新手,,现在对这些我已经比较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