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完calibre后calibre -gui 显示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5-04-20):
求大神,,装了一两天了,就这个问题一直不能解决

网友:
环境变量 您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安装教程一步步来的。应该设置了

网友:
應該是 寫在 shell 後 重開一個 term 後
key which calibre 看有沒有掛上去

网友:
set path=(  加入相關路徑 應該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先试一试,有问题再来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libre -gui  可以用了。但是我下的好像是64位的,想问下有补救方法不,还是只能重装了

网友:
环境变量 您设置

网友:
我也不知 如何 解
要在 32 bit 機器 跑 64 bit 通常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题目所示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我是复制,然后手打一遍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碰到问题是那软件不支持32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我应该换电脑了,11年买的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