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ematic如何列出所有器件的cell name

楼主(2015-04-20):
virtuoso schematic 列出 所有器件的cell name?????????????

网友:
导出layout,导出网标等操作可能有你需要的信息,
你也可以直接写个skill,将所有cell name打印到文本文件里。

网友:
在回路图窗口找到Navigator
在这个窗口下面有两个选项 show:     Search:
在show中Names就能看到所有器件的名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义show的条件 -〉 Customize Navigator Filters - 〉Groupings -〉Cell (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