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 CLF file是什么文件?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4-20):
请问各位,Antenna CLF file是什么文件?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天线信息,如果没有 会导致后面calibre pv ant的时候error很多,一般stdcell 库都自带的

网友:
在SMIC .13的stdcel 库里有一个antenna.clf的文件,怎么把这个文件load进ICC里呢

网友:
一个问题你干嘛要发3篇文章问呢,

网友:
milkway 做view的时候load一下clf 就可以标记进去port的 antenna info

网友(2015-05-26):
Milkyway中专门有一步是读入clf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