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用Probe_P测得的功率和节点测得的功率不一样呢?

楼主(2015-04-20):
如图,输入信号是2.45Ghz、12dbm,但是在5节点显示的功率为什么是14.49dbm ?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如果我把负载换成二极管,那么在节点6显示的是13.281dbm并不等于Probe_P测试的功率0.008W呀?  是不是因为在阻抗突变点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使得测得的功率变大?不然测得的功率13.281dbm竟然大于输入功率12dbm呀

网友:
dbm(Volt)它是认为你这个电压加在默认的50欧姆负载上获得的功率,如果你用dbm(Volt, 100)再看就不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help文件里面有相关的定义吗? 可以截图给我看看嘛

网友:
多年不用ads,你都装ads了还不能直接看help啊?不行自己百度去